维修板子遇到的问题 大家帮帮忙(传上局部电路图)

楼主(2009-04-02):
在正常的板子测得VPON输入的应该是单片机引脚提供的占空比50%的矩形脉冲.
坏板子上测得VPON输入 高电平持续时间非常短(只有1-2秒)
请问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程序是一起烧进去的.只有几块板子有这样的问题
V3.3V 通过R15 接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

楼主:
接1L

整体太大 不好传  我可不是藏着 掖着 那位高手好心愿意帮忙 留下QQ 请教下
1L的图 接到2L
VP-S VPON 都接单片机 此电路的功能是检测电路 检测 XT5-XT7是否有互感器接入 如果有则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接入互感器 仍然报故障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MCU输出脚的波行不就知道了?

楼主:
MCU波形

MCU输出的波形
坏的板子 输出矩形波 电压偏低 只有2.8V  而且有锯齿
正常板子 在 3.3V

网友B:
实在太大,你可以这样

在能够让读者了解你意图的前提下,将应该保密部分去掉,然后压缩上传。

网友A:
估计是你MCU本身的问题。那个电阻的阻值看不清

楼主:
谢谢大家

初次求助 可能很多方面都说的不清楚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支持

网友B:
保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