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原理图时四脚的按键开关怎么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4-07):
但它有两个脚是相连的,这样画对不呀?

网友A:
为了不产生错误

引脚号也要改一下

网友A:
两对相同的引脚号

不影响实际绘图。当然,net也要跟着改

网友B:
原理图里画个4脚的元件不就得了

网友(2012-12-28):
四脚开关什么原理啊,接个灯泡,如何使之闭合亮,断开灭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开关闭合和断开时四个脚的导通关系

网友D:
原理图和PCB封装最好一一对应。

网友E:
pcb还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