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简单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9-04-08):
我在做一个发音的风扇,并联一个语音ic和马达
一上电,马达转,ic发声,但有的马达可能转速过快吧,马达转的时候ic就死掉了,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大家帮告诉我下怎么分析,根据ic的参数,确定马达的规格
另外请大家推荐几本讲玩具电路图的书,详细点的,原理讲的比较清楚,时候初学者的

网友A:
描述的基本属于大致情况!

具体原因不好说,从IC死掉的原因找起吧!再分析马达过快会有什么现象,如电压电流的变化,对板子的影响!

网友B:
会不会是马达的感应电动势造成的??????????

网友C:
可能是干扰问题

如果使用直流有刷电机,运转时干扰厉害,可以在两个电极和外壳之间分别焊接103电容各一个。

网友D(2010-01-07):
语音IC 前串联一个二极管 防止电机停转方向电压 冲击IC

网友E:
这么老的帖也被挖出来了……
楼主所及问题是干扰所致,要改进电路设计。

网友F:
电路的设计上要做防干扰处理

PCB布板,也要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