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LM358 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电路图如下:我的理解是 R22 与C6组成低通滤波器,用于信号滤波;C8用于电源滤波;这应该是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1 + 100/33)约为4;不知道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 C10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图没发上来

网友A(2009-08-30):
高频消振的

网友B:
C10提供了一个交流负反馈通路,且频率越高C10的容抗就越低,于是反馈就越强,因反馈是负的,故反馈越强电路的增益越低,这是一个典型的有源一阶低通滤波器。有时,在线性放大器上也加上这么个电容,但容量较小,因而截止频率较高,此时才能认为是“高频消振”。

网友C:
设计电路的时候, C10的容值应该如何来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