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c++6.0

楼主(2009-03-25):
我是一名C++的初学者,刚刚安装了一个C++6.0的软件进行学习,可发现总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Error spawning cl.exe,可是程序是书上的,并且在别人的电脑上运行是正确的,为什么在我的上面就有错误,是不是和C++的安装有关,因为我在安装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弹出了一个安装MSDN的对话框,让选择安装路径,可是怎么也选择不上,后来又就选择了取消按钮,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各位高手指点我一下吧,我应该怎么处理呀!谢谢啦!

网友A:
不要弄6.0了

  直接2003,2005,2008,有向导自动生成模板,连生成的注释都是中文的

网友B:
visual c++6.0比较难安装

visual c++6.0比较难安装,以前安时老是出问题,特别是曾经安装过这个东东的电脑上,好多人直接重新装了系统才安上的。

网友C:
只有编程序的人才会装,才能顺利装visual c++6.0……

如果你是一个娱乐型游戏型的人,电脑一般都是人家给ghost好的番茄花园雨木风林再加预装迅雷qq雅虎工具条3271网游木马界面美化极速清理垃圾……一大堆的。这样的电脑不宜用来搞开发。

网友D:
~

哇,楼上对GHOST版系统描述的好精辟啊
佩服!
你是搞系统维护的吗~~~

网友E:
不要用VC6

强烈反对用VC6来学C++。用codeblocks或devcpp吧
codeblocks 的下载地址 http://www.codeblocks.org/downloads/5
windows 平台下 codeblocks-8.02mingw-setup.exe 版本。

网友F:
好像现在考计算机二级就用V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