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分析

楼主(2009-04-09):
请指教:
     图中红色框内,电容C1 C2端本来是个蜂鸣片,现在我把它用电容代替.
     照理说,红框中C2正(上)端应该是个振荡的波形,可用软件仿真,尽是一条
      直线,不理解?

     粉色线框中,也是个振荡电路,但分析不出来,拆想是不是因为三极管BE间
     的结电容的作用而形成的振荡?用软件仿真C点波形,依旧是条直线,请指
     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图画得有问题,再去确认一下。

楼主:
RE

来了,贴上原图...

当GND连到M端时,蜂鸣器将发出时不响时响的声音,断续的.
当GND连到L端时,蜂鸣器将发出连续的声音.

所以我猜两个框中是两个振荡,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后面这个图比前面那个图就好看多了。

这样的图,仿真是很不准的。

分析如下:

当三极管Q3导通时,右边的电路有供电,所以响;当三极管Q3截止时,右边的电路无供电,不响。

当Q3导通时,Q3集电极电压下降,通过R5、C3让Q2集电极电位下降,从而Q2截止,此时Q2集电极电压为高,保持Q3的导通。
另外,Q2集电极的高电压通过R6对电容C3充电,一段时间后,Q2基极电位升高到让Q2导通,从而Q2集电极电位下降,
让Q3截止,Q3集电极电压为高,通过R5、C3维持Q2的导通。此时Q2的集电极电位比基极电位还低,因此Q3彻底截止。
随着C3的慢慢充电,Q2基极电流减小,集电极电位上升,结果导致Q3又开始导通,回到上面分析的开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