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关信号的读取?我是新手!

楼主(2009-04-09):
小弟第一次上论坛,也是第一次发帖!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很多地方不怎么清楚,以后会经常来请教大家,

本人想问按键开关信号的读取
就是说,比如我拿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
        按键按一下,LED就亮
        松开,LED就不亮(呵呵!很简单,很基础的程序)

以下本人的理解:
LED很容易,要不单片机输出一个低电平或者一个高电平
LED就亮,至于到底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LED的情况,
想必大家都明白,所以LED的那只IO口是输出信号
按键按下,LED就亮,松开就熄灭,那么按键的IO口是输入信号给单片机

不知道小弟理解的是否正确
现在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让单片机知道我按了按键
也就是说按键的信号怎么读取啊?
希望大家帮下忙,给我讲解下!
相关链接:http://www.happyteng1.com

网友A:
单片机读端口就是了。按键接到端口上,经上拉电阻接电源,按键按下时端口接地。或者反过来,电阻接地下拉,按键按下时端口接电源。
有些单片机内部已有上拉,可以省去上拉电阻。

网友B:
将按键对应的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如果是51单片机,则置1即

然后将开关接在IO口和地之间,IO口接一个4.7K的上拉电阻到电源。
当开关按下时,这IO口就是低电平了,你的程序一直去读这个IO口的状态,读到1就表示开关没有按下,
读到0就表示开关按下了,然后让控制LED的IO口驱动相应的电平让它亮和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