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刚接触的学生,有个东西想求助一下,希望大家帮我出谋

楼主(2009-04-11):
就是比如说控制一个10*10一共100个小灯的方阵,让某些灯亮某些不亮而显示出字来.比如按顺序显示"我,爱,中,国".怎么实现对灯的控制?
最近一直为这个问题苦恼,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一下,谢!

网友A:
行列式扫描显示,去搜索一下。

楼主:
不太清楚啊```查了感觉好复杂,没有比较简单的实现方法了吗?

网友B:
复杂???

我感觉用行列式扫描是目前为止最简单的做法了吧

网友C:
开关编码

网友D:
点阵LED,网上一大把资料

网友E:
就是10行10列的扫描

网友F: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把这个10*10的点阵编好程好,这个芯片和点阵封在一起..搞个三只脚做数据传输,然后输入什么字就显示什么字了..哈哈..多方便...   ... ......  现在对你来说.最简单的,就是10*10的点阵了...课本上有的.

网友G:
小弟最近也在搞这个玩意

小弟最近也在搞这个玩意.搞个成品练练手.用51单片机搞的.其实单片机书上关于LED显示那部分都有.只是控制LED数量少点.原理差不多...用三极管作开关用.10*10大就用十个三极管.十个I/O口接十个三极管B极,另十个I/O口接十个三极管E极.C极给LED供电.一个时间(微秒级)只控制一个LED发光.利用视觉停留就长显示字....这个方法只适合自已搞来玩玩,因为会浪费大量的I/O资源

还有一种用串行口实现的,不会浪费大量的I/O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