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画电路图时怎么确定电阻、电容等的大小

楼主(2009-04-11):
我是学生,刚刚开始自己动手设计电路,突然发现自己连电路图中用到的电阻电容的大小都不知该如何确定,因此特来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算、测、经验

网友B:
我和你一样,很多疑问

网友C:
芯片每个电源脚(Vcc,Vdd,Vee)并上一个0.1u电容

  芯片每个电源脚(Vcc,Vdd,Vee)并上一个0.1u电容,高频(50MHz以上)加并一个0.01u电容;通往芯片的电源线输入端并上10u电容
  上下拉电阻一般10K,要计算电流大小确定具体值.复位电路和下载器电路参考厂家说明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5楼这位兄弟

能帮我解释清楚一点吗?我理解比较慢,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B:
目前我只知道上下拉电阻一般是10K

加油啊。

网友E:
强上下拉可以到1K。。。

10K基本上属于弱上拉下拉。。。。
1--------10K之间属于强--------弱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