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xp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9-04-14):
刚开始学dxp,现在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请教几个问题
1.dxp画的图可以转换成99可以打开的吧 怎么转
2.元件库是按厂家分的吧
3.关于总线和总线分支的使用,一个总线上总线分支的对应关系是由各个分支上的网络标号决定的么,那直接用网络标号也可以吧,是不是对于总线中的这种会在布线的时候处理成并行排列的那种 而只用网络标号的不会这样,想在机器上试下 感觉还不行 刚开始学的

网友A:
回答最后问题

只要有标号,不画总线和分支也行,
画出的目的是让看图的人好找信号流去哪了
对design 软件来说,画不画它都不影响布线。

网友B:
没胜过,试复,请求确认

刚开始学dxp,现在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请教几个问题
1.dxp画的图可以转换成99可以打开的吧 怎么转
>>向下兼容是有,向上兼容恐怕不行。绝大部分软件都这样,也许是所有软件都这样。

2.元件库是按厂家分的吧
>>这个不要紧。他们爱咋滴就咋滴

3.关于总线和总线分支的使用,一个总线上总线分支的对应关系是由各个分支上的网络标号决定的么,那直接用网络标号也可以吧,是不是对于总线中的这种会在布线的时候处理成并行排列的那种 而只用网络标号的不会这样,想在机器上试下 感觉还不行 刚开始学的
>>总线和总线分支只起图形美化作用,有没有无所谓。起决定作用是网络标号。

网友C:
保存为4.0格式99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家 受教了 明白了

网友D:
刚开始学dxp,现在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请教几个问题
1.dxp画的图可以转换成99可以打开的吧 怎么转
 选择“另存为”保存成4.0格式就可以用99打开了

2.元件库是按厂家分的吧
 自带的元件库确实是按厂家分的

3.关于总线和总线分支的使用,一个总线上总线分支的对应关系是由各个分支上的网络标号决定的么,那直接用网络标号也可以吧
 有标号就行,连接关系就定了。画上总线美观,而且显得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