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什么是评估板啊?

楼主(2009-04-20):
我是新手,今天看到意法半导体新发布的评估板系列产品,想请教一下什么是评估板啊?是用来做什么的?做测试吗?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评估

评估的作用啊。

通常是IC厂商做产品功能演示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某款IC,有了这款IC评估板或者资料,是很用途的。

楼主:
评估

谢谢2#的回复,学习了,呵呵~

网友B:
性能试验测试板

网友C:
评估板,顾名思义,就使用来评估的

LZ可能是对评估对象比较迷茫吧?

评估板一般是用来评估板上的核心器件的

就像2L所说的,新出的IC,由于一些新特性,应用方面可能有些特殊的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使你不可能在你没用过的情况下贸然选择,在你选择使用他之前,需针对你的需求以及他的特性作一些列的评估,而评估板就是提供这个功能的,把你对这个IC的需求以及这个IC能提供的满足你的需求的特性进行相关实验来评估

有了这个评估板,你就可以直接进行需求验证方面的工作了,而不用买器件,布板子,把板子调试通了再来进行评估工作

楼主:
评估板,顾名思义,就使用来评估的

谢谢5楼的指教。现在明白多了,看来评估板是能提供一些测试后的数据和资料,有很大的参考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