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没有被放大

楼主(2009-04-12):
如图:(在Multisim 9.0中仿真的结果)
从U4流出的电流只有0.8uA  想把电流放大到几个毫安来驱动发光二极管
所以加了个三极管,但是没有起到放大作用,反而电流还减小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本人是菜鸟,所以来求救!!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放大电流的办法…

网友A:
发光管的等效内阻和10欧姆的C极电阻

哪个更小?电流会从电阻大的地方走吗?

楼主:
好像明白了,再去试试先!!!
谢谢啦!!!

网友A:
另外你的三极管接法有错。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我也怀疑我的三极管接错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接???
能教一下怎么接吗????

网友A:
后面要接接个发光管?怎么接的?图给我。

楼主:
初学者

自己自学,很多不懂的,哎……

网友A:
天,错得凶

楼主:
对哦

哎,太粗心了!!!
谢谢啦!!!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几个元件的参数

对初学有好处。

楼主:
哦,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的方向要反过来

楼主:
全靠各位的赐教,问题已经成功的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真的解决了么,还是就是功能简单实现

楼主:
由于是第一次弄,所以只能是实现简单的功能了

网友B:
得详细说说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解决后的电路

如图:电流放大到了29mA,不知道会不会太大了,会不会把二极管烧掉了???
可以驱动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了,能发亮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元件的取值不合理,由于是第一次弄,所以不知道改取什么值才合理??
请各位赐教……

网友D:
把那个100欧的电阻改改

每条支路放个几百欧的电阻就可以了,这样亮度也均匀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A:
同学,照着图画你都要画错

检查下掉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