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里怎么打公式呀

楼主(2009-04-21):
象这样的公式怎样在WORD里打出来??
谢谢

网友A:
插入→对象→Micarosoft公式3.0

OK

网友B:
菜单“插入”,“对象”,找到公式。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大家

楼主:
那象这样子的公式怎么打?

就是公式后面的n=0什么的
在插入公式里不能使用空格  那要怎样才能让这些n=0之类的整齐呢?

网友C:
mathtype

多快好省

网友D:
word中公式

word中公式的输入除二、三楼介绍的方法。可采用word中的域实现。
word中的域能实现输入大部分公式,并且包括矩阵和一些文字特殊排版。

网友D:
域的应用技术

详细介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2104041997.rar

网友A:
多谢高勇!

关于域,我一直想玩玩,可是……一直没去真碰一下……

多谢你,现在大致有个了解了!

网友E:
你们都装的哪个版本的?可以直接插入公式?

我的2003版的对象里没有公式啊。。。

楼主:
我用的也是2003的

我用的也是2003的  里面有的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可以通过别的电脑放一个公式进去

然后在本机上双击编辑,这时就提示安装3.0了。

不太清楚为什么有的安装没有3.0,过去我也向00请教过,他当时也说不知道。

网友C:
真没法

就没人用过mathtype啊?

网友F:
用过的,不过WORD都有啊就不用那个了

网友G:
没有公式是没有安装

一般的用户选的默认安装,这样是没有公式编辑器的,如果选自定义安装,那么就可以安装上公式编辑器了,具体怎么操作,自己摸索。
还有已经装好的office2003的,但是没有公式编辑器的可以再装上:运行安装程序,选择添加/删除组件,然后自己选择公式编辑器“从本机运行”,就可以正常安装上了
如果还不会,自己找人帮忙

网友E:
哈哈,非常感谢ZHAOYU2005提醒。

马上试试去,谢谢谢谢。
mathtype的本质是插入图片吧?不妥不妥,严重的不妥,用电脑要尽可能的电子化、规范化,这样便于资料的管理和存档。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妥

呵呵

网友H:
用公式编辑器 word里有装的

网友I:
word的公式编辑器就是mathtype的OEM版

网友J:
顶起

八楼的回答太棒了
  学习了   顶
!!!!!!!!!!

网友A(2009-05-22):
置顶,就是因为8楼好帖

网友K:
公式编辑器 直接下一个 不就完了吗

网友L:
mathtype绝对好用

无论多复杂的公式都可以编辑的,哈哈。
其实Word的公式编辑与 mathtype时一样的,至于谁D谁就不知道了。
用 mathtype编辑插入的一样可以再编辑,前提是安装了 math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