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信号要接入PNP管来驱动蜂鸣器?

楼主(2009-04-22):
(无正文)

网友A:
是NPN管。至于为何,问你自己啊,为何更愿意乘车而不愿意

网友B:
蜂鸣器工作电压

看你蜂鸣器工作电压,还有可以减小单片机负荷,I/O输出驱动电流可以小些。

网友C(2009-05-26):
这是看你单片机能承受的电流

单片机有个最大I/O输入电流,如果超过这个值(比如I/O直接短路),可能你的单片机就挂了
加个NPN三极管,就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如果还不明白,建议去看模拟电路-三极管部分

网友D(2009-10-26):
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E:
估记楼主想问:

为什么不用NPN管驱动,而经常用PNP管驱动蜂鸣器吧?

我猜想是 :单片机上电,IO口是高阻的原故吧,如果IO口内部有上拉,那用NPN管驱动,蜂鸣器应该会响

网友F:
[local]1[/local]

看看三极管那部分。

网友F:
:Q附件大了没发上来。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1.html
(原帖出处)
http://www.symcukf.com/1022.htm  (资料地址 )

《元器件及单元电路介绍》(针对书籍)

看看三极管那部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同时也希望能够把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网友G:
这得看你的MCU的型号了,51的话上电后I/O口都是高电平,用NPN的话BEEP直接就响了,所以要接PNP管。恩  就这些

网友H: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I: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呢?
引用 网友H:
ru
如果不加二级管的话,当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电源的电流直接经三极管往地上去了,蜂鸣器还会响吗!!!!!

网友J:
反正不懂楼上说的,不加二极管,三极管导通不就流过蜂鸣器了吗?

赞!

网友K:
不加二极管,蜂鸣器也可以响。加二极管的目的是防止蜂鸣器反向电压。

网友L:
二极管续流的,你砸开个蜂鸣器看看你们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J(2009-12-01):
砸开了,蜂鸣器看来是个感性负载,会感应产生反向电压,用续流二极管很好.

网友M:
1# 取名太难

网友M:
单片机的I/0引脚的驱动能力有限,就利用单片机去驱动三极管,从而达到大电流的控制

网友N:
应当是利用I/O来驱动三极管通断来控制蜂鸣器

网友O(2011-08-28):
二极管应该是保护三极管集电极的,因为电感两端的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P:
NPN三极管在此作用就是个控制开关,工作是B极高电平有效,控制C极与E极导通,形成回路,工作

网友Q(2014-06-01):
请教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以及电阻的取值如何计算?

网友R:
引用 网友I:
ru
如果不加二级管的话,当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电源的电流直接经三极管往地上去了,蜂鸣器还会响吗!!!!! ...

你这回复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电源电流通过三极管往地上去了?真是神回复,感觉蜂鸣器应该是感性元件,接二极管在IO口断开信号后起到一个续流作用也是对三极管集电极的一个保护吧,当然不接二极管一般也不会出啥大事

网友S:
受教受教了

网友I(2015-01-27):
引用 网友R:
你这回复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电源电流通过三极管往地上去了?真是神回复,感觉蜂鸣器应该是感性元件,接二 ...

我了个去,09年的帖子还在挖坟,那年俺大一,初学电子,不好意思,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