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0度球形菲涅耳透镜与热释电元件RE200B的用法

楼主(2009-05-01):
请教个问题:360度球形菲涅耳透镜与热释电元件RE200B是怎么用的?我看实际电路图中都是只有一个三极管表示传感器,难道说那个透镜要套到热释电元件外吗?

网友A:
左边那个就是"菲涅耳透镜"

不过正式产片大多套个白色半球形的壳子.华强北卖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头等的大多有这东西卖,金属壳子,中间有个四方的晶片.

网友B:
白色的那个半球就是。。。。

好像电路图里没有画菲涅耳透镜吧,那个白色的半球就是菲涅耳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