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如何读时序图?

楼主(2009-05-01):
在学习单片机过程中,有些芯片元件常常要根据时序图来写命令,控制它工作。比如温度传感器ds18b20,液晶1602,数据存储器24c02的I2C总线技术等,还有在fpga仿真的过程中,也要根据波形时序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那请问高手大侠们,我们如何正确的读懂时序图呢?
能否结合某种芯片的时序,给个详细的说明如何读时序图?
谢谢!

网友A:
时序图,就是按时间顺序展示的信号逻辑关系图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说

你当它是个初中时学的物理V-T图来看即可。

网友C:
大学《数字电子》掏出来看看!自然会懂的!

网友D:
lz其实是不明白时序图的一些表达方法,这里有些说明可参考

时:时间;序:顺序。图形要表示的就这两个要点,你只要看清楚时间多长,按什么顺序来排的,再参考下面的有关时序图的一些俗成约定, 那就看的差不多了

感谢

网友E:
可以简单理解成

可以简单理解成在某个时刻和时间段内各个相关功能脚的状态,高或低或悬空状态

网友F(2014-05-06):
就像CPU描述了各个管脚在不同时段下的状态,数据和地址的读写要看说明书,要不然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写就不好分了!一点小心得,请朋友们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