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波发生中的 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5-10):
前端正弦波发生用358实现,正弦波产生由358片1号脚输出。后面的功放,我用的是汽车上的功放TDA2004,然后驱动喇叭发生,喇叭为电视机的喇叭!

该电路现在的问题是:
1.从喇叭上测得的波形,有顶端切割失真。如何解决。我先前没有在358的图上加二极管,现在加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通过加大输入电压也是解决不了.
2.在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358片1脚刚出来)的频率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从喇叭上听的时候,明显会感觉到声音的频率在变化!问别人了,说可能是电路内部自激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在此请教各位帮帮忙
谢谢你们了。

教教我如何解决!

网友A:
工艺问题

    如果的确像你说那样,应该纯属工艺问题

楼主:
自己焊的电路板

自己焊的电路板
如果是工艺问题
应该如何修改啊?

网友A:
是的

   是的,本来就挺简单的你用的是万能板吧! 注意布线方式

楼主:
是的

是的

楼主:
继续~~疑问

昨天问了
关于经功放后出现顶端切割失真的问题
两个老师 给了两种答案
答案1:喇叭声音有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波形的顶端失真的问题
答案2:喇叭的声音变化是由于电路自激振荡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来检查吧

看你的电路似乎不应该再加一级三级管放大
如果没有经过音量调节,直接输入功放的话,是信号太强了
拿示波器一级一级的来检查,看看波形在哪一级开始时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