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光耦MOC3061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2-23):
网上看到了这个MOC3061的可控硅触发电路
MOC3061是怎么实现过零检测的?
谁能画出光耦内部的过零检测电路?
下图中光耦的6脚为什么要接330ohm电阻?,

谢谢!

网友A:
光耦的内部仅在

有触发信号(初级LED驱动)和交流电过0的时候才开通,用于保护被切换电路不受大电流冲击。

右边那个实际上是控制两个单硅来实现双向导通,道理是一样的。

过零是内部完成的,不必关心细节。

楼主可到飞兆半导体主页下载该芯片资料。

楼主:
哦,谢谢NE5532

下图datasheet上划线的参数说的是不是光耦截止电压?
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典型值是5V,最大值可以达到20V?
那过零检测的精度是不是会很低?

网友A:
你跟220V电压比一下就知道精度很高了。

这种过零检测的概念和小信号过零检测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11-04-29):
左边那个图 控制可控硅调光时还需要 过零检测电路吗

网友B:
是不是用了 moc3061 就不用过零检测了  请 前辈 指教一下  邮箱 284390802@qq.com

网友C(2011-06-18):
一般用不到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