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电源问题0

楼主(2009-02-23):
今天听几位同事在讨论个问题,有点不理解:
下图电源C直接连到元器件4 5 6被认为是一种好的连接方**
上图电源B连到元器件3 1 2 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方**因为当元器件3阻抗发生变化时,会使通过1 2的电流发生纹波??
请教各位老师,这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A:
考虑一下导线的阻抗即可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顶一下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电源B是总线型接法,电源C是星型。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叫。

网友C:
前图叫菊花链接法

也就是我们中国说的穿豆腐,连珠。

后面的接法叫星形连接,理论上是最好的方法,相互干扰最小。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你的图还没有考虑地线问题。通常情况下,星形走法很费事,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