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SE设置自动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小弟几次画图都因为未及时保存而遭死机或断电,不得不重头开始,请问99SE里面怎么设置自动保存呀。多谢!!!!

网友A:
默认就是自动保存的。你看看目录下是否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网友B:
主菜单最左边有个向下的箭头

点击之,找优选项preferences→一般前4项都打钩,点击自动保存设置“atuo-save setting”→使能项打钩,设定保存备份文件数量,保存时间间隔,备份文件保存路径→OK

99se的自动保存不是自动提示恢复不恢复的。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重新打开文件后,通达文件菜单的命令进行“导入”就OK。

当然,我不清楚文件打开时间长后是否更新备份文件,但如果你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最好第一时间进行导入。

网友B:
注意尽量避免错别字

我给你改正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