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是新手

楼主(2009-02-24):
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是新手,请问一下,我想要对液晶屏设定一些简单的功能,能显示和时间,还有能驱动一个12V的直流电机。。。请问哪些型号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A:
新人和新人的对话

个人觉得合适的很多
首先驱动LCD要考虑刷新速度,图片文字信息的存储,汉字库的解决。
其次要显示时间,那么要有RTC功能,并且掉电也能正常运行,即外加小电源。
驱动电机一般的IO就可以模拟,当然PWM + 三极管是很好的方法。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绝大部分单片机都能满足。如51,PIC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