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电路问题。

楼主(2009-02-26):
请教一下:我220V交流电直接接LED和220K电阻串联起来,LED能够正常发光,请问这样的电路对LED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影响

要想最好,那就
(1)LED反相并一个二极管,对LED实施反相电压保护,缺点是增加无用功损耗
(2)桥式整理,使LED总是工作在正压区间,成本略有提高,但是节能环保

楼主:
谢谢红心j

谢谢红心j,之后我也采用了你第一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