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晶振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网友A:
re

示波器

网友B:
一般标注的是振荡频率,但也有标注厂家代码的,需要查证

另外,有源的(指内置振荡器)叫晶振,无源的叫晶体,二者即使标注参数相同也不是同一器件,不能无条件互换。

网友C:
能否在上面标识中看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呢

有种贴片封装两种一样的

楼主:
新手爱问

我最近在焊接单片机板子,我想问下我大家,一般在pcb板上,电解电容的正极都会标注个十字号吧。

网友D:
是的,标了加号的是正极。

网友E:
电容的极性

在一块电路板的印刷符号上,有一端是白色的往往指的就是电容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