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源电压在DC12V或DC24V的D触发器或计数器芯片。

楼主(2009-03-11):
(无正文)

网友A:
4000系列可以工作在12V

楼主:
那24V的呢?

那24V的呢?

网友B:
那么麻烦去找24V的器件,不如加个降压电路

  找到了到时批量购买都是个麻烦,毕竟用的人太少了。
  简单点的降压电路也许只要一个大功率电阻加个稳压管就行了。想可靠点用个三端、想省点功耗用DC/DC、想显示你的功夫还可以弄个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电压降下来合适的芯片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