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31作为电压监视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3-19):
在TL431的资料上看了这个电路,实在是理解不了其工作原理,还请大虾们帮忙给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431工作在比较器状态。

把431的内部结构搞懂就明白了。

让TUWEN 或 赤涛 这些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来讲比较好,

楼主:
我的理解

我对TL431的理解还停留在作为可调稳压管的层面上,对于其其他的应用理解的很少,呵呵

网友B:
下图的右下角就是一种比较直观的

理解TL431功能的画法。被老x称赞过……

根据此图,容易理解你提出的问题----问题提得不错,原来我也不理解!

网友B:
在本版,只要问题提得好就有可能获得裤子

NOTE A: R3 and R4 are selected to provide the desired LED intensity and cathode current ≥1 mA to the TL431 at the available VI(BATT).

Figure 26. Voltage Monitor

-----
你的问题虽然提得好。但有以下不足,因而没有得到裤子:
1 不方便别人帮你忙。你最好应该给出datasheet的链接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431a.pdf
2 没有说明电路的功能或用途。不适合普通一点的人,主要是不了解或不太了解TL431的人,读帖。
3 你不懂,“心结”到底在哪?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431a.pdf

楼主:
to ic921

能否具体说一下第三点,感觉自己是有问题,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学习方式,可是楞没琢磨出来,请不吝赐教!

楼主:
忘记了说谢谢了

TO IC921
谢谢你的帮助,刚才回帖时着急了解第三点,疏忽了,呵呵

楼主:
关于第三点明白了,看来是我想多了,嘿嘿

关于第三点明白了,看来是我想多了,嘿嘿

网友B:
没啥呀

只是说什么地方不明白,最近很多帖子都不讲。

这问题,具体到你这,意思是你不明白的地方交待清楚,需要别人看图看帖慢慢想,或者去查。

你想想,这个电路的功能别人都未必知道,要求别人讲原理,不是为难人家吗?提问的时候,一般应当考虑一下别人的难处,并照顾一下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的人较好。

网友C:
图上原理很清楚

就是检测电压Vibatt在不在某一范围内.
431是个并联式参考源,基准2.5V,如果正常工作的话,图中的R2A或R2B上对地电压是2.5V.楼主可以看看431的稳压特性图,基本阴极电流在600uA后参考端电压为2.5V左右,电流再大,也只是缓慢增加.

工作状态如下:
R1A,R2A R1B,R2B为分压电阻.
从你发的图上看
R1A/R2A>R1B/R2B.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5V*(1+R1A/R2A),
则左边的431正常工作,同时阴极吸入一定的电流,这样就会在R1B上形成压降,强制拉低R2B上的电压(小于2.5V,小多少不清楚,与电阻值有关),这样虽然输入电压也应该能使右边的431正常工作,但是由于在R2B上电压被强制拉低,无法建立正常的工作状态.这时LED无法亮.

如果VIBATT小于2.5*(1+R1B/R2B),很显然,两个431都不能正常工作.

界于两者之间,右边的431正常工作,阴极吸电流导致LED发光.

图中的R3应该是限流电阻, R4是偏置电阻,提供LED不工作时,431建立正常工作时所需要的阴极电流.

楼主:
谢谢LS诸位!

我按图搭了个实验板,实际测试了一番,和10楼的描述是一致的,呵呵
受教了,谢谢诸位!

网友B:
sheepyang 强调的“431是个并联式参考源,基准2.5V”

这一点比较重要。

另外要注意
动作的上限是由R1A和R1B决定的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引起理解错误
动作的下限是由R2A和R2B决定的
不要搞反了

网友D:
二期工程

如图:
我的理解:
当输入电压V>(1+R1/R2)*2.5时,TL431通过控制流入它的电流的大小来稳压;
当输入电压V<(1+R1/R2)*2.5时,TL431如断路;

所以图中我认为的输出是:
当输入电压V>(1+R1/R2)*2.5时,VOUT=(1+R1/R2)*2.5+5
当输入电压V<(1+R1/R2)*2.5时,VOUT=5

请指点...

网友E(2011-03-29):
当左边的431工作时,其动态电阻只有0.2欧姆左右,故与R2B并联,导致右边的431无法工作。

网友B:
这个帖子居然浮起来了……

网友F(2011-12-20):
我也有此疑惑,学习中

网友G(2012-10-18):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H:
很简单呀,TL431在开关电路里一般和和线性光耦PC817配合使用来实现自动稳压。TL431和PC817的发光二极管侧串联,接在电压输输出端。PC817的感光管侧和开关电路的震荡驱动电路或驱动芯片的某个脚连接。当电压增大时,因TL431的稳压作用,端电压不变,但流过的电流增大,即流过PC817发光二极管的的电流增大,发光加强,感光管的导通加大,削弱驱动电路加强,从而使开关电源的电压下降。

网友I:
特过来学习的

网友J:
看一下TL431结构不就明白了

网友K(2013-06-20):
十楼的兄弟回答的真的很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L:
哈!…仔细一想、一拍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