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发射极电压高怎么办

楼主(2009-03-30):
我要用单片机驱动某PNP三级管基极,但单片机高电平约5V,我PNP三极管发射极电压为12V,那是不是我无论输出高低电平此三极管都是导通的,该如何解决,高手指教
问题很幼稚,鄙人很惭愧,但不会总要问不是?

网友A:
加三极管或换成NPN的

或换电路连接方式

网友B:
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

单片机端口直接与其连接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使用一个npn管进行电平转换,如图。有时我们还要用单片机端口驱动一个完全工作于负电源的电路,也是要通过类是的电平转换电路,才能达到目的。楼主自己可以想想。

网友C:
楼上的电路是可以的

其它方法也可能有。

比如,你的单片机有OD输出口,而这个OD口又有较高的承受电压能力就行。

网友D:
在基极和单片机脚之间加个稳压二极管试试,呵呵。

网友E:
4楼的方法可行

  7楼是“非典型”方法,不建议采用,呵呵。不过,即使用了稳压管,也应该同时串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