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理想运放的减法、乘法、除法的接线图

楼主(2009-04-04):
现在我仅仅知道理想运放的加分、微积分的接线,请问减法、乘法、除法,或者其它的运算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运放是线性的,要实现乘除法还需要外挂模拟乘法器

建议自己去买本书看看
 相关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43108

楼主:
买了,没有这部分的

网友B:
加减法在输入端的差分管上进行

乘除法得到这两个管子的恒流偏置的地方进行,运算放大器不对用户开放这个管子,另有专用的乘法器。如楼上所说

网友C:
运放原则上不能单独实现乘除,除非变换到指数域上。

可以利用具有近似指数律的非线性器件(如二极管)和运放构成相应的变换电路。但那只是近似的哦。

网友D:
这个误差太严重了吧,取对数,相加,然后再指数运算

网友B:
站在运放的角度看乘法

实际上就是相互控制另一路信号的增益

一般放大器是进行固定增益的乘法运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增益可变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就是一种简化的乘法放大器。但是,这种简化只是单边的,不是相互控制对方增益的。

网友B:
相当于y=kx吧

增益可变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E:
乘法器,就是很贵哈哈

网友F(2014-07-10):
乘法器原理就是先对X、Y分别取对数再相加,然后再去反对数!对数器和反对数器都要用到晶体管或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