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手的疑问

楼主(2009-04-05):
一个电子爱好者的新手大概(1).需要一些什么工具和元件才能够进行一些简单而基础的制作,(2)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都已经学习了,(3)还有哪些书本应该是作为一名初学者要去看去学习,或者有哪本书可以作为新手的电子制作中的好帮手,可以帮新手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色环电阻的读法,陶瓷电容的标号表示,电解电容与一般的电容有什么区别,常用的三极管,常用的ic,贴片电阻或者其他贴片元件的焊接法,烙铁的使用,焊料的选择等等....
新手总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经验,这样可以让我们少走一点的弯路,虽然弯路也许可以让新手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学习错误的。
我希望论坛能够总结一些新手常常遇到的问题,还有新手能够用到的资料放在论坛的一个地方,这样以后就可以很方便新手的学习了!!!
同意的新手可以在这里跟帖,**就一定能够成功,即使我们是新手!!
come on.

网友A:
建议自己动手做一个分立元件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
分立元件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音频功率放大器做过了,但是没有成功,可能是某些元件在焊接的时候因为温度过高所以坏。
现在不怎么想去做了,因为好像元件都十分难凑齐,不知道computer00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找元器件的电路图介绍给我。
谢谢...

网友B:
一定要动手做一些东东

一定要动手做一些东东,否则不会进步,永远都是纸上谈兵。音频功率放大器做过了,没有成功,但一定要找到原因,这就是锻炼的机会,把它搞好。如果没有成功,就把它仍在一边,那永远都不会进步。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看你自己有没有兴趣。如:声控、光控开关、定时器开关、数字钟等,这些都是小玩意。我们过去也是从做分立元件的收音机、音频功放开始,后来电视机、简易卫星接收机等都做过。

网友A:
可以找一些音响方面的书来看看,然后自己多分析分析电路

挑一个最有可行性的电路做,别选太复杂的。

网友C:
教科书是要看的,器件DATASHEET是要看的

应用类电路可以在网上搜索。

楼主:
谢谢你们

确实因为分立元件电路的那些失败,所以我一直都在做集成的。
我想问问大家在哪里有经常要用到的哪些分立元件卖,我想先买好了元件,以后就以这些元件来制作电路,因为我现在的学校附近买元件都很少,每制做一次就要去外面逛几次几小时...

网友A:
如果是初学的话,也可以考虑在网上订购套件

但是一定要注意网上骗子比较多哦。

也可以考虑买一些旧的电路板什么的来拆元件。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

请问你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些电路图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网友E:
作为新手

关键是要做
如果不成功,要找出为什么
这过程中会学到很多知识
而且会记住,不会忘记

做什么好
以身边日常生活中实用的下手
很好分辨是否作成了
复杂程度以少于100元*币的开始

检查分析时
关键时要记住:欧姆定律
这个定律怎么用
还要看电路怎么接
这样,漫漫的就会有电路整体概念了

使用的工具
如果只是线路板实验
电烙铁是必须的
斜口钳和镊子(尖嘴钳)也要
再有一字和十字的小的螺丝刀
中号的刻刀和小电钻,锤字,大射钉
表,电源,焊锡,乐器店买块松香

行了,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