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功率计算

楼主(2009-04-16):
我用万用表测出灯具产品的输入电压是交流220V,输入电流是交流0.032A,问下这时产品的输入功率是多少,有计算公式吗?先谢了!

网友A:
电压×电流=视在功率

至于功率有效值,只能用电度表或者专用仪器测量,万用表是测不出的

楼主:
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xwj大侠

网友B:
万用表也可以间接测有功功率的

解一个平面几何题

楼主:
回复4楼

4楼,你好!
     你的意思是万用表也可以间接测有功功率的,但是很复杂。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换算吗?

网友C:
反问楼主

有没有简单表示负载特性的公式?

楼主:
没有吧

我只听说过负载特性的曲线,没听说过负载特性的公式。
以下是另一个电子论坛一位大侠对我帖子的回复,同步一下(看了一下公式,我以前也学过的,只是模糊了):

到处看看

等级:七级会员
头衔:社区公民
帮派:无帮无派
帖数:2176
金钱:70590
积分:1第 3 楼 信息 | 留言 | QQ | Email | 主页 | 编辑 | 引用 | 管理

无功功率计算公式:

       无功功率=I*U*sinφ,单位为乏或千乏.

有功功率计算公式:

       有功功率P=IUCOSφ

其实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视在功率S就是一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S为斜边,P、Q为

两直角变,P、Q就是把S正交

分解出来的两个分量;P^2+Q^2=S^2(勾股定理)。

功率因数就是P/S,也就是cosθ,θ就是相角,即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夹角;

仅供参考

网友:
---------------------------------------------------------------
帮助朋友   锻炼自己  共同前进  来至西安
得到高手的回答是你的福气!回贴是对人家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