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7805电路,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09-04-16):
急!!急!!!
大哥,大姐们!
7805电路,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网友A:
输入25V 10-20uF
输出10V 10-20uF
其实应该用输出负载的组容抗性计算输出滤波电容值

网友B:
7805输入端的整流滤波电容根据负载电流选择,一般每安培至少2000uF,大些无妨(增加体积和成本)。输出端的电容,要求不高,有10uF已够,甚至1uF以下也正常工作,同样,大些无妨。

网友C:
如果有诚意,能来张图片吗?

网友D:
有几个问题要提醒

一是 7805有几种规格,型号就不算了。哪一种规格(额定电流)要说明
二是 负载情况要交待。动态特征明显时,不单单是配一个电容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凑电容,如10u,1u,0.1u的配合。又,电感特性明显时,考虑也不一样。
三是 压降是多少。一般而言,压降小电容就要大一点。关于这点,人们一般没说过,我过去也不说,现在说了。

网友D:
版主提示

不要搞什么“跪*求*”,21IC讲究人人平等。

推荐个争论帖: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3&page=1&t=3288273&tp=%u5EFA%u8BAE21ic%20ID%u5206%u7EA7%u7BA1%u7406%uFF0C%u662F%u65F6%u5019%u4E86%u3002%u3002%u3002

网友E:
配备原则

输入电容必须大于输出电容,容量的大小应根据负载的大小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