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出来的不是5V电压

楼主(2009-04-24):
昨天焊了个用7805稳压的板子,输入是用手机充电器当电源的当时测的是13V左右但是从7805出来的电压不是5V而是7V这是怎么回事??
这台电脑啥也没有就用系统自带的画图画了个简图应该能看的懂吧~!

网友A:
加个负载试试,空载电压不准确的

楼主:
哦好的我去试试看

哦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哦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那种很大的负载就是>>1A的电流7805会狠热吗烫手?

楼主:
打错了

不对事 远远小于<<1A的电流

网友B:
回LS,应该不会

输出电压不稳,可能稳压块发生自激振荡。要加适当的防振电容(参看原理图)
稳压块的功耗要清楚,加散热器比不加散热器时允许功耗要大一些。

网友C:
看看有没有接反,空载也是5V的。

网友D:
某些厂家生产的7805要求最小负载电流4mA

空载时就“稳不住”。

网友E:
远远小于<<1A的电流 不是关键

关键是不能小于基本电流----最小工作电流。

用5V电源给电池充电要注意,电流不能大,否则可能灭掉电池。。。。其实,电脑的USB端口就有5V电源可供利用。

网友F:
先看是不是最小负载电流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刚刚找到问题根源

被7楼的大哥说对了我不小心把变压器插座正负极接反了
呵呵昨天晚上改过来以后非常稳定电压5.01V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B:
问题虽小,意义重大.....^_^

集思广益之,问题迎刃而解,加酷以资鼓励.....

网友G:
学习了

接反没烧掉?什么时候我也试试

网友H:

输出为7伏,两种可能:1.7805坏,2.7805接地不良,

网友I:
想问大家一个非典型问题

如果把7805输入端接小于正常工作地电压,比如5V(甚至小于5V),那么7805输出会怎样?会烫吗?

网友C:
输出比输入电压略低的电压

不会烫不烫看电流。

网友J:
烫才正常

7805不是开关调压,降下来的电压是被它本身消耗掉了。烫不烫看功率,压差*电流。我试过一次12负输入,300毫安电流,加一个很小很小的散热片,温度能达到60-70度,输出电压也有点下降,在4.9伏左右。温度再上升的话,输出电压下降会很快,到80度左右的时候只还有4.6伏。

网友K:
试试

输出加0.1UF 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L(2009-12-09):
应该在加几个电容

网友M:
上面说的不对,7805不管是空载还是带载输出的都是5V +-5%.如果电压不对,应是电路没搞对。

网友N:
可能你的地,和7805的地没有共地。你7805的地就有一个电压。

网友O:
做5V。。。。。7805输入要大于6V,,输入5V输出会不到5V

网友P:
现在的7805一般都没有最小电流问题了,7805自身耗电几个MA,已经比最小电流大很多了。
LM317等稳压电路,自身耗电才几个uA,接成可调形式误差也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