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高手帮忙啊,很急

楼主(2009-04-26):
哪个高手指点下阿,怎样用VFC32(电压频率转换)CD4511(七段译码器)CD4510(加减计数器)CD4518(加计数器)拨盘,设计电路啊,可以实现
       COD=(8000/96487)*[I(T0-T1)/V]。(I电流,T时间)其中的V体积可以取具体数字
其中4510引脚去哪查啊。
我刚接触电子,很多地方不懂,有师哥师姐能帮忙下吗?
有高手愿意指点吗?
还有很多细节想请教

网友A:
看看这个

找个pdf文件  这里面有啊!!呵呵  看链接的pdf文件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6215230543.pdf

网友B:
好象你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电路

有图吗?

楼主:
求助

哪个高手指点下阿,怎样用VFC32(电压频率转换)CD4511(七段译码器)CD4510(加减计数器)CD4518(加计数器)拨盘,设计电路啊,可以实现
       COD=(8000/96487)*[I(T0-T1)/V]。(I电流,T时间)其中的V体积可以取具体数字。
具体思路能说下吗?
用单片机也行只要能实现,
思路思路。。。。
跪求。。。。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i/v  ->vfc32 ---------->计数-->cd4511---->led
       |         |
          |                |
    (标频)----->计数(分频)

好象 vfc32有个标频输出记不清楚了;没有就加个震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