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请教,我想做led发光强弱的检测,探测器用光电二极管好还是光电三极管好,光电二极管是否要加前置放大,否则可能噪声大。谢谢

网友A:
要前置放大器

光敏二极管需要前放.

你说的光三极管是什么东西,我记得那东西好象发光管是和放大部分封在一起的.根本不能用啊.

网友B:
光电三极管,2个结

光信号作为基极电流,带放大作用,比光电二极管灵敏。

网友C:
没错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