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仿真软件比较好啊?~~

楼主(2009-05-12):
请问各位大虾,用什么电路仿真软件比较好呀?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在此先谢过!!!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常用的有

multisim2001     proteus    这两个常用  呵呵

网友B:
不用说

   上OrCAD10.5 里面的Pspiece ,saber 2007 ( 估计你没听过好好百度一下),玩具型的仿真就免了

网友C:
Re

Multisim, Proteus, PsPICE(现在叫OrCAD)都很不错,其中Multisim的虚拟仪器很强大,Proteus则是单片机仿真比较强,PsPICE的参数观察更确切。个人推荐Multisim做电路仿真。

网友D:
一楼问题

pspice是仿真结果比较准确的一种

网友E:
求一个好用的,资料比较多的RF仿真设计工具

支持S参数设计,史密斯园图,稳定性分析等基本功能,例如ansoft designer(这个鬼东东支持的资料太少)。

网友B:
安捷伦

   ADS2007  网络上有台湾的视频,还有配套书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