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与运放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13):
比较器可以有正反馈

放大器通常不会有,如果有,也只是在应用电路中。

放大器的线性要求很高,比较器可以不关心这些指标。

网友B:
多数专用比较器没有线性放大级

楼主:
根本区别在于线性,可以这么理解吗?

也就是说:由于线性的关系,比较器只能用于比较,而放大器不仅可用于放大,也可以用于比较...

网友C:
说的是339和324之类吗?

说的是339和324之类吗?

网友D:
实际使用中慢慢总结吧

1、运放,大家关注的参数的带宽;比较器大家关注的是反应速度
2、运放,内部一般是推挽输出;比较器一般是OC输出(方便接数字电路或单片机之类)
3、请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