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带阻三极管啊

楼主(2009-05-11):
    我搞的产品上要用9个2N5551三极管带9个12V的继电器,每个三极管基极要2个电阻,想找个内部带电阻的贴片三极管,大家帮推荐一下啊。

网友A:
其实找这种管子成本会很高,倒不如找贴片电阻排

电阻排成本比单个电阻要高,但比带阻管子要低.
依我所见,最佳方案是都用单个的,继电器边上应该有空间装这几个电阻,再不成可换0603封装的.
火炬-电阻排.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281859559.pdf

MUN5216__IC-ON_LINE[1].CN.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985045304.pdf

楼主:
Ic只有100mA的管子带40mA的继电器余量是不是小点啊?

   我一直都是在用分立电阻加三极管,只是觉得元件有点多。
   用楼上推荐的管子是不是Ic小了点,可靠性要变差啊。我用的是2N5551.再有问下楼上推荐的管子大约多少钱?还有电流大点的吗?

网友A:
用狗狗去搜"Dual Bias Resistor Transistors"图片

好象都是50v100mA的,只用12v40mA应该是没问题的,价格么,哼哼,恶贵,少量另售恐怕难找

http://images.google.com.sg/images?sourceid=navclient&hl=zh-CN&rls=GGLG,GGLG:2008-50,GGLG:zh-CN&q=Dual%20Bias%20Resistor%20Transistors&um=1&ie=UTF-8&sa=N&tab=wi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images.google.com.sg/images?sourceid=navclient&hl=zh-CN&rls=GGLG,GGLG:2008-50,GGLG:zh-CN&q=Dual%20Bias%20Resistor%20Transistors&um=1&ie=UTF-8&sa=N&tab=wi"></iframe>

  FindChip<H2>Mouser Electronics</H2>(Top of page)Mouser Electronics Product DetailPricingAvailabilityMouser Part #:863-MUN5214T1GMfr. Part #:MUN5214T1G Data Sheet Mfr.:ON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100mA 50V BRT NPNRoHS:Yes1:  $0.21 25:  View  Min.: 1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863-MUN5214DW1T1GMfr. Part #:MUN5214DW1T1G Data Sheet Mfr.:ON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SS BR XSTR NPN 50VRoHS:Yes1:  $0.08 25:  View  Min.: 1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863-MUN5214DW1T1Mfr. Part #:MUN5214DW1T1 Data Sheet Mfr.:ON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100mA 50V BRT DualRoHS:No10700:  View  Min.: 1070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863-MUN5214T1Mfr. Part #:MUN5214T1 Data Sheet Mfr.:ON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100mA 50V BRT NPNRoHS:No Min.: 1
Click to View

BUY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Digi-Key</H2>(Top of page)Part #Mfg. Part #DescriptionIn StockLinkUnit PriceMUN5214DW1T1GOSCT-NDMUN5214DW1T1GTRANS BRT NPN DUAL 50V SOT-363YesBuy1: .35, 10: .204MUN5214DW1T1GOSDKR-NDMUN5214DW1T1GTRANS BRT NPN DUAL 50V SOT-363YesBuy1: .35, 10: .204MUN5214DW1T1GOSTR-NDMUN5214DW1T1GTRANS BRT NPN DUAL 50V SOT-363YesBuy3000: .048, 6000: .041MUN5214T1OSCT-NDMUN5214T1TRANS BRT NPN 100MA 50V SOT323YesBuy10: .21, 100: .1179MUN5214T1OSTR-NDMUN5214T1TRANS BRT NPN 100MA 50V SOT323YesBuy24000: .017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Future Electronics</H2>(Top of page)Mfg.Part #In StockBuyUnit Price (US$)Pkg QtyON SEMICONDUCTORMUN5214DW1T1GNo 3000+: 0.0363000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Arrow Electronics</H2>(Top of page)Manufacturer Part #Manufacturer NameDescriptionRoHSLead TimeAvailablePriceBuyMUN5214DW1T1GON SemiconductorTrans Digital BJT NPN 50V 100mA 6-Pin SC-88 T/R
5 weeksQty: 54,000
Multiple: 3000 $0.037MUN5214DW1T1ON SemiconductorTrans Digital BJT NPN 50V 100mA 6-Pin SC-88 T/R
4 weeksMultiple: 3000
No Stock.
Call 1-800-833-3557 $0.14 MUN5214T1ON SemiconductorTrans Digital BJT NPN 50V 100mA 3-Pin SOT-323 T/R
 Multiple: 3000
No Stock.
Discontinued/Obsolete
Call 1-800-833-3557 $0.11 MUN5214T1GON SemiconductorTrans Digital BJT NPN 50V 100mA 3-Pin SOT-323 T/R
5 weeksMultiple: 1
No Stock.
Call 1-800-833-3557 $0.018 4 of 4 parts.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Newark</H2>(Top of page)Newark
Part #ManufacturerMfg
Part #DescriptionAvail.Pack
DetailsPriceBuy10N9540ON SEMICONDUCTORMUN5214DW1T1GTransistor; Collector Emitter Voltage, V(br)ceo:50V; Continuous Collector Current, Ic:0.1A; Base Input Resistor, R1:10000ohm; Base-Emitter Resistor, R2:47000ohm; Resistor Ratio, R1/R2:0.213; Leaded Process Compatible:Yes RoHS Compliant: Yes6000Cut tape1-24: .062, 25-99: .042, 100-249: .036, 250: .031Buy88H4935ON SEMICONDUCTORMUN5214T1GSmall Signal Pre-Biased Transistor; Collector Emitter Voltage, V(br)ceo:50V; Base Input Resistor, R1:10kohm; Base-Emitter Resistor, R2:47kohm; Resistor Ratio, R1/R2:0.21; Leaded Process Compatible:Yes; Package/Case:SOT-323 RoHS Compliant: Yes0Tape/reel of 11 +: .016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H & R Enterprises</H2>(Top of page)Mfg.Part #Date CodeStockONMUN5214T1011003 ONMUN5214T1N/A129
Query finished in 0 seconds
<hr><H2>America II Electronics</H2>(Top of page)Mfg.Part #StockON SEMICONDUCTORMUN5214T1410011
Query finished in 1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