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急求GO7007SB-UAQX01芯片datasheet

楼主(2009-05-11):
如题,网上有GO7007的datasheet,但是没有GO7007SB-UAQX01的,那位前辈用过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难道不是一样?

一般来说,IC前面的型号一样,后面的后缀可能是封装信息或是工业级商业级等信息,一个商家一个系列的IC肯定只有一个手册的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很纳闷为什么

我看有的**上说go7007sb是go7007的升级版,多加了音频处理功能,这样的话肯定引脚这些就不一样了,现在正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