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供1M的时钟信号?

楼主(2009-05-19):
我用0809,需要1M的时钟信号,但不知怎么提供,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晶体+振荡器。

网友A:
要再简单点,你弄个有源晶体就是了。

网友B:
你要是能用,其它电路也有时钟

网友C:
要再简单点,你弄个有源晶体就是了。

要再简单点,你弄个有源晶体就是了。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误差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