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下我这段程序的错误之处

楼主(2009-05-12):
#include"sfr_r82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HT1622  p1_addr.bit.b0
#define WR_HT1622    p0_addr.bit.b0
#define CS_HT1622    p0_addr.bit.b1
#define beiguang1622 p6_addr.bit.b0
//HT1622初始化

void Delay_us(uchar a)
{
    uchar z;
    for(z=a;z>0;z--);
    }

//HT1622写入脉冲
void LCD_CLK(void)
{
        Delay_us(10);
        WR_HT1622 = 0;
        Delay_us(10);
        WR_HT1622 = 1;
        Delay_us(10);
}
//向HT1622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int dat)
{
        uchar i;
        CS_HT1622 = 0;
        Delay_us(3);
        for (i=0;i<12;i++)
        {
                if (dat&0x8000==0x800)
                {
                        Data_HT1622 = 1;
                }
                else
                {
                        Data_HT1622 = 0;
                }

                dat <<= 1;
                LCD_CLK();
        }
        Delay_us(3);
        CS_HT1622 = 1;
}
//向HT1622写数据
void LCD_WRDATA(uint date)
{
    uchar j;
    CS_HT1622 = 0;
    Delay_us(3);
       for (j=0;j<13;j++)
        {
                if (date&0x8000==0x800)
                {
                        Data_HT1622 = 1;
                }
                else
                {
                        Data_HT1622 = 0;
                }

                date <<= 1;
                LCD_CLK();
        }
      Delay_us(3);
      CS_HT1622 = 1;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pd6_addr.bit.b0=1;
        pd1_addr.bit.b7=1;
        pd0_addr.bit.b0=1;
        pd0_addr.bit.b1=1;
        pd1_addr.bit.b0=1;
        LCD_WRCMD(0x8000);
        LCD_WRCMD(0x8020);
        LCD_WRCMD(0x8300);
        LCD_WRCMD(0x8040);
        LCD_WRCMD(0x8060);
        LCD_WRCMD(0x0000);
}
void main()
{
    LCD_Init();
    beiguang1622=1;
    if(p1_addr.bit.b7==1)
    {
        Delay_us(3);
        if(p1_addr.bit.b7==1)
        {
           LCD_WRDATA(0xBCF8);
        }
    }
    else
    {
      LCD_WRDATA(0xBC80);
    }

}

楼主:
附加:

我是个刚学单片机的新手,想用1622显示芯片来段式显示液晶,可就是显示不了。对照液晶规格书,发送的数据是应该可以显示的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提点个人见解!

我用过1602液晶显示芯片,写入数据之后,需要延时一会,再写入脉冲,如果延时的时间不够,就会造成数据丢失或数据根本无法写入!
可把延时程序改成: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