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触摸开关

楼主(2009-05-26):
想做一个触摸开关图和原理在这里http://www.dzdiy.com/html/200801/5/20080105191745.htm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会关灯啊?可控硅一旦导通控制端不就失去控制作用了吗,可控硅还导通啊,怎么会关灯啊??
这是我想做的第一个电路,请大家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可控硅一旦导通控制端不就失去控制作用了吗

没问题,你用的是交流电。

过零后会自然断开。

网友A:
当然,断开的时间要等到

关断信号到来后

网友A:
把原文转一下

如果给你家里的台灯加装一个感应式触摸开关,在使用时不仅能给你带来乐趣,还能使你在使用时更加方便。
  工作原理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该装置电路见图1。当人手碰一下金属触片A,人体上的杂波信号便通过C3加到时基电路的②脚,②脚被触发,整个触发器翻转,③脚输出高电平,输出经限流电阻R加到可控硅控制极,可控硅VS导通,ZD点亮。
  需要关灯时,用手碰一下金属片B,感应信号经C4加到时基电路的⑥脚,⑥脚被触发,③脚输出低电平,可控硅失去触发电流而截止,电灯熄灭。电路中的C3、C4是耦合电容,又能防止因个别元件的破坏而造成的麻电现象。电路中的C1、C1、VD、VDW组成6V直流供电电源。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名 称型 号数 量
R电阻500Ω1
C1金属化纸介电容0.47u/400V1
C2电解电容220u/16V1
C3、C4金属化纸介电容0.01u/400V2
C5涤纶电容0.01u1
VD1整流二极管IN40071
VD2稳压二极管2CW57 (9V)1
VS双向可控硅1A 耐压≥400V1
IC时基ICNE555、5G1555、uA5551
A、B金属片自制2

  本电路因体积较小,可以装在一个盒子内,电路不用调试,一般一次就能成功。
*---------
这个E文叫“台灯触摸开关 touch switch ”,很直啊!

楼主:
过零自动断开??

要是过零自动断开等会不会刚开了就灭了啊??谢谢!!

网友B:
就是啊,这个电路过零后怎么办?

交流电过零后怎么办?不就灭了?

楼主:
不停地摸?

不会吧 ,那不就失去开关的作用了吗?

网友C:
应该先把双向可控硅的原理弄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