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我该用什么传感器?红外,超声波?

楼主(2009-05-26):
现在要设计个东西,原理如下:
 进门能检测人进来,语音:欢迎光临!
 出门也能检测到人出去了,语音:欢迎下次再来!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是人进来还是出去的状态,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易于实现?人多了时候怎么区分
 超声波测距好像有点浪费,红外又要做个发射和接收,需要两个分机不好安装?
大侠推荐个传感器啊 (1)什么方法易于实现,成本低?
                    (2)什么语音芯片合适?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路过留下高见啊

网友A:
用两路传感器即可判明方向

    超声、红外遮断、红外反射等都可以,还有电场感应法等,如果是简单装置,红外最合适,其中红外遮断法在电路上最简单,但应用时容易受限,讲究通用性的话,用红外反射法较佳,但灵敏度和误报率指标等不及超声波法。配合自动门的话,电场感应法和超声波法较佳。到底什么方案最佳,首先要看你的设计定位,是批量商品呢还是个别制作,是高档货呢还是廉价玩意,这都会影响到最佳方案的选择。
    至于语音芯片,有这样的“音乐片”,最简单廉价了,当然,如果想要个好效果和追求个性化,用一片分段式的数字录音芯片即可,但成本会高出不少。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侠

说明下,本人这个不是做什么批量产品,是一个朋友需要。
音乐芯片我准备用ISD4002什么的,可以自己录音,实现个性化。
(1)至于红外遮断是不是会像我想象的那样要一个发射,一个接收,门上不好安装,两套来判断进门和出门就更不好安了,还有电源也需要布置。
(2)红外接收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电视机遥控器的那种发射和接收?
(3)用超声波测距法怎么样?通过距离是从近到远还是从远到近来判断进门和出门

网友B:
红外可以有对射式

也有反射式

网友A:
解答

1、是的。
2、可以基于遥控器用一体化接收组件,也可以用单独的光敏管,后者就可以了,价格也低,毕竟你不需要传输数据,发射则都是LED。
3、利用的是反射法,超声波自人体返回的时间和自无人时远处物体的反射时间不同,据此判断。
用超声波法比红外法的适用性更好,探头可以安装在一起,只是角度朝向不同,调节回波时间的检测窗口时长还可以方便的约束探测距离。

网友C:
总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多余

楼主:
谢春阳 IC921大侠请明示?

网友D:
我可以幫你把這項目搞定

网友E:
有现成的,去买。

楼主:
本人不用于商业目的

只是一个朋友让我帮他,我也没搞过,是想从21这里请教下高手,给点思路而已,呵呵呵,当然是不想掏钱的罗,纯粹玩玩,兴趣而已

网友F:
..............

可以用两个光敏电阻接语音芯片两个IO来检测,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人走过时把光线档住那个语音,就发那个语音.但芯片语音要设置在不能打断.

网友G:
LS方法就是市面上廉价产品的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我最终选择的是红外,因为公司有现成的发射和接收头。呵呵呵
现在是在语音芯片上出问题了,不知道是没录进去,还是放不出来,我用的语音芯片是ISD4002-120,在示波器上语音是送到录音的PIN上了,但放出来的却全是噪声。请有用过此类语音芯片的朋友指点下,问题是出在哪里?

网友H(2010-05-14):
肯定是反射红外式红外好,门内侧和外侧各装一个,判断进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