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电话机的原理

楼主(2009-06-03):
向懂网络电话机的师傅请教个问题,将声音调到最大后,网络电话机里的回声很大,怎么处理??

网友A(2009-07-16):
那不是网络电话的问题

那是因为你用PC机做终端的问题。

有几种可能
1,PC短声卡没设置好,录音输入不是话筒,而是混音,那么在另一端就会听到回音。
2,对方使用了劣质的耳机,且话筒与听筒使用同一股地线,且地线阻抗大。
3,对方使用了音箱。
4,......

网友B(2010-07-26):
加一个回音消除模块,具体的芯片方案要你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