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的驱动怎么安装呀?

楼主(2009-05-29):
我的笔记本电脑重做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发现有个设备的驱动没有安装,如图所示:
笔记本是IBM T30.三年前买的。
在联想的网站上也没有找到该设备的驱动,手里也没有驱动光盘。
用驱动精灵试过了,也不行。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查看菜单,按连接排序。

如果是在pci和usb上挂着的话,看设备信息里面的pid和vid。

楼主:
RE:2楼

按照你的提示,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击“查看”菜单,选择“依连接排序设备”,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设备是在PCI上,对吗?可是,你说的“如果是在pci和usb上挂着的话,看设备信息里面的pid和vid”,怎么看呀?我怎么就找不到设备信息里面的pid和vid?

谢谢了!

网友B:
PM,因为和电池在一起的...

下载IBM的PM驱动....

其实像IBM这些..去官方网站下载 直接打入型号
驱动都是全的..

楼主:
RE:4楼

我也认为是电源管理设备的驱动.可是,在联想官方网站去没有找到该设备的驱动.而且,用联想网站驱动测试软件测试,只是报告说机器运行正常,也没有找到相关驱动.

网友C(2010-07-07):
没影响其实不用管它,我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