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新手〗你是怎样准确地区别共基、共集和共射电路的

楼主(2009-06-04):
建议不要去翻书,直接说去现在的你“心目中”的答案,客观地检查一下自己。

〖提问新手〗就是提问新手,高手勿扰。

网友A:
请多多指教!

我认为除了输入和输出的两极,剩下那一极就是公共极。

楼主:
挺正确的哈

网友B:
道理简单,实际上分辨就难了

网友C:
指的是交流通路

首先明确指的是交流通路
第二知道交流是直流电源相当于接地
第三看输入和输出的两极

网友D:
眼前一亮

我正好被这个问题困扰,LZ的帖子发得真是及时,谢谢!
不过还是希望LZ最后来个总结。

楼主:
刚学电子,这个问题是有点晕菜的

不过,也没有多少好总结的。简单总结如下:

除了与输入和输出相连的两个极,剩下的那个极是什么极就是“共什么(极)电路”了。这就是2楼说的公共极的意思吧。

网友E:
二楼不是新手.

楼主:
呵呵,答案精准不是鉴定标准

有6楼一人有如此收获,此帖就不算枉发了……

网友F:
answer

刚学完模电,一开始也有些模糊

网友F:
answer

找到信号的输入和输出端,余下的就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就共余下的那极

网友A:
我确实是新手啊!以后还要多多向大家请教啊!

网友G:
如果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和射级同时输出呢

呵呵
什么共射,共基,共集,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

网友A:
请问

有两个极同时输出的吗?

网友E:
好像我在图纸上见过.

B级输入,c级反向输出,上接一个电阻供电。e级同相输出,连一个电阻公共端。C、E级输出之后 连至MCU解码, 这是在双音频解码电路中用到的。

网友H:
LS说的是这个电路吗?

在使用时正相输出端有没有加射随器?我没用过这种电路,只听说过。

网友I:
最简单的就是看谁没动?

哪条腿上的电压没动,基本上就是共哪极的了。
像发射极接地的,叫共发射极。
像集电极接电源的,叫共集电极。
像基极接固定电平的,叫共基极。
偶尔有串联电阻的,只要没输出,就是共这个极了。

像那种一个输入,2个输出的,根本不能简单的说是“共X极”。需要单独根据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单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