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wm

楼主(2009-06-20):
什么是pwm?我觉得pwm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不就设置百分比么,整个英文的简称,弄的高深的。刚刚登陆bbs,不敢随便发帖,特意来新手园地。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弱智,随便说点,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pwm方面的东西

楼主:
还有话说

我最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电子设计竞赛,感触颇多。我的题目是简易智能电
动车,我也用到了pwm,为了控制电动车的转速,需要不停的进行调试,用仿
真器压根就不成,pwm大了,速度太快,转弯时,就出现打滑 ,小一点,又
跑不动。有没有比较好的调试方法,让过程简单一些。玩具车上装的就是直流电机,改步进电机是不是划不来了点。经历这场比赛,我觉得,做电子设计,最麻烦的不是设计,而是调试,一个模块的组装过程,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做电子工程师,是不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网友A:
是这样

P=脉冲
W=宽度
M=调制

是问题就问,不必在乎弱不弱的。有什么问题是弱的?更别说弱智了。

网友A:
效果上是利用占空比传递直流电平

因为PWM可以让传输或驱动很简单,所以,自有它的用武之地。

PWM在某种意义上和开关电源有相似之处。

网友A:
精品不可能是轻易就能做出来的吧

就说我要写一篇论文,那可能得积累多年时间,哪有看**那么容易。

*---经历这场比赛,我觉得,做电子设计,最麻烦的不是设计,而是调试,一个模块的组装过程,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做电子工程师,是不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网友A:
做电子设计,最麻烦的不是设计,而是调试

这句话很经典!!

楼主:
电池问题

  从初中起,老师就讲:I=U/R,电流大小跟电压,电阻有关。想问一下,一个电池会有电流值这个参数,是不是跟电池内阻有关。
  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该发新帖,一个帖上跟着,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A:
一个帖子不宜带多个问题

此题:电池的电阻也应该算在内。
不过,理论就是理论,一些情况下,电阻也会与电流有某种非线性关系。

网友B:
哈哈,什么都累

网友C:
pwm过时了

赶紧用pdm吧, 关于他们的区别我的blog上有详细介绍
pwm代码正在免费赠送中,详情参看blog

网友D(2009-07-20):
脉冲宽度调制

PWM即是脉冲宽度调制,PWM的占空比其实也就是固定周期内的高低电平的比值,可以理解为在固定的周期内有效电平的时间。10楼说的PDM本质也是PWM,只不过它是PDM的升级版,实现思想是通过两路PWM波形(一路频率可调、一路占空比可调)的相与来实现的,优点是频率变化很小,占空比随占空比可调的一路信号而进行改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