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仿真,如何建元器件模型?

楼主(2009-07-12):
我知道,一个合格的硬件工程师,是应该具备,原理图绘制、电路仿真、pcb版图设计知识的,可是总是感觉,自学起来有点困难!与身边同事交流吧,又没有合适环境,虽说,就目前工作状态来说,现有知识足够用了,可感觉不到什么作为,盘算着,多学点东西!等合同到期,换个更好的环境!

网友A:
不建议自建模型!

PSpice库中已有极多模型可用,没有必要自建模型,如果遇到库中没有的器件模型,可以到生产该器件上公司网站上下载,一般大型公司都会提供。如果一定要自建模型,可以用PSpice中的模型编辑软件实现(“Model Editor”),一般可以用已有的模型作一些修改实现。
可以上网找一些深层次的PSpice书看或是找一些极老版本的PSpice的书看,老版本的书中会较多得提到关于PSpice命令、语言等方面与模型有关的东西。

楼主:
原理图画了元器件也是调用的现有库中的,仿真时还是有报

多谢,前辈指导!我是个Orcad 的初学者,觉着,这个软件对于硬件工程师真是很有帮助的,只是自学起来好费劲,身边有高人指点的话,应该上手很快的!基本的电路仿真,自己都还不能做到,基本的元器件,如电压源、电阻、电容、三极管,都是调用现有库中的啊,仿真时,还是出现好多错误,类似于模型不对似的,不知前辈有好的参考资料可以上传吗!多谢!!!

网友A:
PSpice其实很笨的!

增听过一个高手的培训,PSpice其实就是一个计算器。只要器件模型对了,就能给出结果。你调用的是PSpice的模型库中的元器件吗?如果是,基本不会出现因为模型原因而不能仿真的现象!资料你可以上网找,很多的。先找本简单的看看就行了。

楼主:
那么,有哪个更好的电路仿真软件吗?请指点

报错,是类似于 Node *** is floating 的问题
有更简单,易操作的仿真电路的软件,还请前辈赐教!多谢!!!

网友A:
PSpice就很好了

个人认为PSpiec在模拟电路仿真方面是最好的。关于你出现的问题,是PSpice中常见的,与PSpice的算法有关。解决的方法是在出现问题的结点处(即提示的node ***)与电路地之间加一个值很大的电阻,这样即不会影响仿真精度,问题也能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PSpice的电路在必需有一个结点的名称为“0”,一般建议将“地”结点命名为“0”.这与PSpice的算法与电路网表的结构有关,不必深揪!

网友B:
Pspice不错啊

以前用过,很好.
"Node *** floating"是指所用的器件端没有连接.尤其是有源器件,在spice中是强调连接性的,如果悬空就报错.比如三极管,如果有一端悬空就报错,
要将不用的有源器件端口连接起来(不一定接地),只要有连接性就可以.如,有个三极管不用,没关系,三个端连一起就没问题,软件会自动建立个连接节点的.

6楼的回答可能是说自己写网表吧,我相信楼主用的是图形界面,不会调错地符号吧.

仿真前,画好线路图后,可以做电路连接检查,如果有悬空节点会报错或报警,
否则在产生网表的时候有的器件没连接性,当然就报错拉.

楼主:
恩,还是多交流的好啊,现在有点入门了!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C:
PSPICE就通常范围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模拟电路仿真软件

那位说PSPICE是计算器的,确实如此,所有仿真软件其实都是计算器。
只是常用的BSIM模型比手工计算的模型要精确而已

网友D(2011-11-11):
新学时有些错误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