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的供电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07-13):
最近用到
TC35i模块,电源范围为直流3.3~4.8V ,电流消耗:休眠状态为3.5mA,空闲状态为25mA,发射状态为300mA(平均),2.5A峰值。SIM电压为3V/1.8V

lm1117-3.3 最大电流为800mA。

现在我只用TC35i模块的短信收发功能,用lm1117-3.3 来给TC35i模块供电.
问题:
可以长期稳定工作吗?有谁做过的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

自己顶下 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不能稳定工作~在发送信息时会出现TC35I重启现象

网友B:
如果周围信号好的话没问题

但是信号不好时就会出问题

楼主:
好的 谢谢 诸位

公司新手第一次设计电路,还是保险一点吧!谢谢!支持!

网友C:
不能用1117

必须满足峰值电流条件,否则没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可言。

网友D:
简单计算一下效率 3.3V/5V=66%

网友E(2011-05-24):
这个不行,不能使用下限电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