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帮忙看看!有图!

楼主(2009-07-14):
蓝色的信号是方波过了一个7407(线与)后的波形,然后黄色的信号时蓝色的信号经过了一个与非门芯片(74AC86PC)后的波形。

请问:
1、74AC86PC触发电平大概是1.2V,最高正常输出电压应该是Vcc+0.5伏,但是上升沿的毛刺的电压值冲到了7.6V了。这样子会不会损坏芯片?还有,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毛刺?

2、示波器采用双通道同时测量时,当黄色信号有毛刺的地方,蓝色信号也会有干扰,这是为什么?是我使用示波器的方法不对么?

网友A:
路过,帮顶。

随便问下,这个是什么软件啊,界面这么好看。

网友B:
上冲是信号反射

楼主:
回复:chengang0103

这是泰克的DPO 7104  恩,是满先进的~

楼主:
请问:lbx_00

为什么会产生信号反射呢?

网友C:
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才比较清楚

楼主:
回复:xeptf6

我明天放,图在公司~

网友B:
阻抗不匹配就会有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