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通过C8051的端口来控制LED吗?

楼主(2009-06-04):
如图,LED1_3和RUN就直接连到C8051的端口上去了。可以直接通过控制51端口电平的高低来控制LED的发光吗?这样的电路行不行?

网友A:
??

好像不行吧  仿真的时候应该也能亮  逻辑是对的

  但实际电路上可能不行吧   电压可能不足以使led发光

网友B:
可以吧……普通LED,3.3V电源串330欧电阻肯定没问题

网友C:
8051的IO port sink能力够吗?问问

网友D:
可以

不了解C8051,不过电路是可以的.
一般LED压降2.2V左右.用3.3V的电压,电流约(3.3-2.2)/330=3.3mA
实际电流考虑到C8051低电平不能为0会稍小.
通常单片机的吸电流比放电流大,3.3mA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E:
LS说的2.2V左右似乎不对

俺测得LED压降都是1.5V左右 不会超过1.7V
我指的是普通的LED 灯

网友F:
这个LED的画法比较有意思

网友E:
我没见过这符号的LED

网友G:
算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