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分析

楼主(2009-07-15):
如图

该电路是个短路保护电路

要求出二极管的正极电压,该点电压如何确定

如何计算,是关键点

该电压如何计算影响到几个关键电阻的取值

本人算出来的与实际测的有较大的差异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最好能给出详细的分析过程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还有那个图也没看明白写的是什么

网友A:
哪个是输出,哪个是输入都没有

上面标的电压到底是电源电压还是什么电压

没有看到电路的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B:
那些电压应该是要保护的电压吧

那写二极管应该都是在导通状态吧。也不敢确定。你量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C:
看不懂

没输出也没输入 怎么保护啊?楼主指点下

网友D:
此电路有误吧

此电路有误吧,能输出7.46V吗